三菱PLC用外DC24v电源输入行吗,

楼主(2014-05-13):
三菱PLC的COM端庄接,接开关电源的0V行吗,会损坏PLC吗?

网友A:
输出是继电器类型的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继电器类型的可以

网友C:
楼主你好

具体不知道你是作为输入信号电源还是负载电源。

如果输入,直接C0M接开关触点,再到X端子。如果是负载,看看手册中负载接线回路。

网友D:
继电器类型的可以   。。。。。。

网友E:
有一些设备由于外部负载较大,需要外部供电。你的方法可行的m 问题将开关电源负连接到com口。

网友F:
三菱输入端本身有电源,输出端可接24V直流电源,包括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G:
FX3U,3G输入就可以了。漏型SS--24V,0V--0V.源型:SS--0V,X--24V

网友H(2014-06-24):
可以的,我们的都是接外部0

网友I:
什么类型的都可以。24+是输入点的公共端。详看手册。

网友J:
继电器型的可以。具体问题打电话问技术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