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空压机维修

楼主(2014-05-13):
前几天,在工地修空压机。电机是30KW的,开起来后,Y型运转正常,转换到三角形时,就突然跳啦,接触器不吸合。挺郁闷的,查了半天,把整个电控系统几乎都拆了一遍,没问题。

后来才发现,电压低啦。电源线小啦,造成电机转换运行时,电压降到300V以下。

网友A:
工地上的电压一般都不太稳定

楼主:
是呀,第一次去工地修那个东西,

以后会注意啦

网友B:
空压机能星三角启动???

网友C:
工地的电压肯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