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脑不能发帖

楼主(2014-05-13):
         郁闷中,这几天我的电脑彻底不能发帖(回帖可以),但是其他网站可以。

         现象描述:前一段时间是个别板块不行,如我所负责的板块,电源电器,其他板块都行,于是从装系统,还是不行,然后全盘格式,不错可以了。

          好景不长,前几天又不行了,试了好几个板块都不行了,郁闷啊!认为又是系统的事,于是又从装系统,仍然不行,但是我换了另外两台单位的电脑也没发成功。

         求助各位坛友,这到底是在怎么回事?

        这是在朋友的电脑发的。

楼主:
就在刚才,发了三个主题帖后,连朋友的电脑也发帖不成功了,换了几个板块都不行。如截图

网友A:
我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系统?Win7?

装的什么浏览器?

网友B:
应该是你用的网络问题吧,可能禁止了某些网关之类的,恢复下路由器然后重启即可

网友A:
发帖不成功有很多原因

带链接的直接置入后台,需要人工审核

或者重复帖也会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成功有很多原因带链接的直接置入后台,需要人工审核...

 这些情况都不是,好像是不能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系统?Win7?装的什么浏览器?

 XP 系统。

网友A:
xp就不清楚了,现在都用win7好好的啊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

网友C:
我的怎么好像也发不了啊

网友D:
帖子属性:一般

这就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出现的那个问题,与网络有关。网速快的话没问题,慢的话就会出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帖子属性:一般这就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出现的那个问题,与网...

楼主:
今天换成win7系统也不行,我也感觉是网络的事,但是我以前的网速比现在的还慢都行啊!

网友F:
你可以试试下载猎豹浏览器登录,我以前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试下载猎豹浏览器登录,我以前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