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寿命延长的小技巧

楼主(2014-05-13):
一般工程机械设备的费用很高,所以我们要好好保养工程机械,延长工程机械的寿命。

    除了尽量减少有害因素的影响外,还应该在使用工程机械时保证正常的工作载荷。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

    1、减少温度的影响

    在工作中,各个零部件的温度都有各自的正常范围。如一般冷却水的温度为80-90℃,液压传动系统液压油的温度为30-60℃,低于或超过此范围就会加速零件的磨损,引起润滑油变质,造成材料性能变化等等。

    试验表明,各种工程机械的主传动齿轮和轴承在-5℃的润滑油中运转比在3℃的润滑油中运转,磨损要增大10-12倍。但当温度过高时,又会加速润滑油的变质,如机油温度超过55-60℃时,油温每升高5℃,机油的氧化速度将提高一倍。为此,工程机械在使用过程中,一要防止低温下进行超负荷运转,保证低速预温阶段的正常运行,使机械达到规定温度后再进行行驶或工作,不要因为当时不出现问题而忽视其重要作用;二要防止机械在高温下运转,机械运行过程中要经常检查各种温度表上的数值,发现问题立即停机进行检查,发现故障及时排除。对于一时找不到原因的,绝不能不经处理而仍使机械带病工作。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注意检查冷却系统的工作状况。对水冷式机械,每日工作前必须检查,加添冷却水;对风冷式机械,也要定期清理风冷系统上的灰尘,保证散热风道畅通。

2、减少机械杂质的影响

    机械杂质一般指的是灰尘、土壤等非金属物质和工程机械在使用过程中自身产生的一些金属屑、磨损产物等。这些杂质一旦进入机械内部,到达机械的配合表面之间,其危害是很大的,不但使相对运动出来阻滞,加速零件的磨损,而且会擦伤配合表面,破坏润滑油膜,使零件温度升高、润滑油变质。

    据测定,润滑中机械杂质增加到0.15%时,发动机第一道活塞环的磨损速度将比正常值大2.5倍;滚动轴随进入杂质微粒时,其寿命将降低80%-90%。因此,对于工作在环境恶劣、条件复杂场所的工程机械来说,一要使用优质、配套的零部件及润滑油、润滑脂,堵住有害杂质的源头;二要做好工作现场的机械防护工作,保证相应机构能正常工作,防止各种杂质进入机械内部。对出现故障的机械,尽量到正规的修理场所进行修理。现场修理时,也要做好防护措施,防止现场修理时更换的零部件在进入机械前受到灰尘等杂质的污染。

 3、减少各种腐蚀作用

    金属表面与周围介质发生化学或电化学作用而遭受破坏的现象称腐蚀。这种腐蚀作用不但会影响机械外表设备的正常工作,而且会腐蚀到机械内部的零部件。如雨水、空气中的化学物质等通过机械零部件的对外通道、缝隙等进入机械内部,腐蚀机械零件内部,加速机械磨损,增加机械故障。由于这种腐蚀作用有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容易被人忽视,因而其危害性更大。在使用中,管理和操作人员要根据当时当地天气情况、空气污染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小化学腐蚀对机械的影响,重点是防止雨水及空气中化学成分对机械的侵入。

    4、保证正常的工作载荷

    工程机械工作载荷的大小和性质对机械的损耗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零件的磨损随负荷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当零件承受的载荷高于平均设计载荷时,其磨损将会加剧。另外,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稳定的载荷比动载荷下磨损要小,故障少,寿命低。试验表明,发动机在不稳定载荷下工作与稳定载荷下工作比较,其气缸的磨损将增大2倍。在正常负荷下工作的发动机,其故障发生率较低,且寿命延长。相反,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故障发生率明显增多,寿命也会比设计指标减少。经常处于大范围负荷变动的机械磨损量大于连续稳定工作的机械。

网友A:
非常实用的小技巧!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