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Fp1 PLC 不能切到Run 模式

楼主(2014-05-13):
有一个松下PLC ,不能切换到Run 模式。

以前都是好的,忽然跳到了 Prom模式,切不回去了。拨那个开关,会自动跳回来,请高手帮忙。

网友A:
看看电池和报警灯状态,这种PLC程序是靠电池保存的,如果电池耗尽,程序就会丢失,自然无法切换到运行模式了。

网友B:
因电池没电,程序丢失,需要更换电池后重新输入程序!!!!

网友C:
可能是程序出错了吧  不会是因为电池没电程序丢失的 程序可以掉电保存的

网友D:
原因可能很简单,模式切换开关接触不良。来回多拨几下试试,FP1的已经停产了应该用了比较长时间。

网友B:
error灯亮,电池没电照成程序丢失,更换新电池,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