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Berges变频器现场调试心得第一季

楼主(2014-05-13):
        近期有客户向我公司定了两台意大利ACS-S2 2.2KW(已停产,现用ACM 1K2S022H3型号替代)Berges变频器,同时客户要求我们提供Berges变频器的现场安装和调试工作,主要是用于德国海曼(HEIMANN)X光机行李检测仪中。在调试的过程中,连接好线路,设定完参数,设备正常运行,可是客户一直纠结于原型号PWM是16KHZ,而替代型号的PWM是4KHZ,觉得PWM是4KHZ的变频器寿命不长,为理由不接受。
       我们联系国外厂家,他们回复:Berges变频器中的PWM 16kHz只是用于降低马达噪音,4kHz的功能完全相同。PWM的高低跟变频器的损坏没有任何关系。重要的是PWM越高,对于IGBT 和驱动元件造成的压力就越大,因此实际上4kHz变频器的运行寿命更长。
        最后对于客户的坚持,只能尊重客户的选择,通过调整控制板上面的拨码开关,将PWM中的4KHZ调整到16KHZ,设备也正常运行,就这样客户验收合格完成设备的移交工作,心中的大石总算落地了。
        现在还有些困惑,这样做到底是好还是怀,算了只求问心无愧就好了,以上就是小弟的Berges变频器现场调试的心得,以后设备的调试情况,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相互交流,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QQ:752646296.  别问

楼主:
哈哈,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一般来说开关频率越高,逆变的正玄波更完美,对电动机来说是有好处的。至于PWM越高,对于IGBT 和驱动元件造成的压力就越大,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IGBT导通和关断次数更多了,所以压力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开关频率越高,逆变的正玄波更完美,对电动机来说...

 高手也, 我在网上看到的这类似的说法,也比较赞同的。不过国外厂家都那么回复了, 所以我只好不深究了, 一切以厂家的说法为主。那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的, 我跟您多学习学习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一般来说开关频...

 论坛的作用就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欢迎常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

 我看了下资料, 你是在中国铝业公司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厂的, 那您现在还是在铝厂么,那跟广西信发铝厂和广西苹果铝厂有什么关系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开关频率越高,逆变的正玄波更完美,对电动机来说...

 开关频率越高,dU/dt次数也越多,电机坏得更快。其实,电机温度也越高。

高载频的最大好处是,使电机电磁噪声超过人耳听觉范围,降低电动机噪音的。至于提高控制周期,4k也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般来说开关频...

 那我请问,你的说过又跟老外的说话差不多的, 那是不是PWM4KHZ 的就是最好的了呢

楼主:
从客户那里反馈的信息,一切正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