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出现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4-05-13):
我们是ABB的码垛机器人,在运行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码垛的好好的突然就在抓取位停了下来,光电什么的都正常,把控制器停电再送电,机器人自己回零后,再开就行了,一天出现次数没有规律,一般得五六次。请问各位是否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你对着示教器监控,看一下具体是在程序的哪一步出现这个情况。。。

到抓取位突然停下来好几个原因:

1、可能是外部传感器信号没满足

2、可能是程序逻辑计数到达之后跳开了继续往下执行的步

3、有可能是出现故障报警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要监控程序

网友C:
一楼说的很好,现在我遇到个问题就是 码垛程序编好了一套只能码7层,但客户要求要能码6 7 8 三种层数可自己切换的,谁能帮我改一下,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楼说的很好,现在我遇到个问题就是 码垛程序编好了一套...

建议针对不同的产品调用子程序。。。

人工却换的话:用三个按钮切换,调用子程序6、7、8

自动切换的话:借助外部传感器或者CCD

方案1:只用一个程序码到第六层后面做一个条件(满足则往下执行),码到第七层后面再做一个条件(满足则继续往下执行)

方案2:还是按照前面说的。。。做成3个子程序分别调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正解 针对不同的产品调用子程序

网友E:
楼主,有空联系一下吧,1423790549,我们用的kuka的,想学学ABB,有空交流一下.

网友C:
4楼回答的满意,希望你加你好友!以后多多请教

网友A:
工控网机器人版QQ群:22086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