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欧姆龙CP1E性PLC之间无线通讯

楼主(2014-05-13):
求助,我现在2个欧姆龙小型PLC,型号是CP1E-N,因为是装在移动的设备上,现在想用无线通讯,实现两个PLC互相控制,请问有哪位兄弟用过什么无线数传模块可以实现,不要经过网络的,很急,QQ48641067,谢谢

网友A:
技术指标

参数

工作电压

3.3V~5.0V (TTL)

3.5V~5.0V (RS232)

5V (RS485)

工作频段

433MHz/470MHz/868MHz/915MHz

调制方式

GFSK/FSK

通信信道

硬件选择:16信道

软件选择:64信道

网络模式

透传,自组网

发射功率

20dBm (最大可调发射功率)

17dBm(默认发射功率)

接收灵敏度

≦-114 dBm ||433/470MHz频段,10Kbps

≦-112 dBm|| 868MHz频段,10Kbps

发射电流

<110 mA ||20dBm

<70 mA ||17dBm

<52 mA ||10dBm

接收电流

<28 mA

休眠电流

≦5 uA (TTL接口模块)

通信接口

TTL/RS232/RS485

串口速率

1200~19200bps,可通过设置软件选择

串口数据格式

8N1/8E1/8O1等

射频接口

SMA 母头

通信

距离

1000米 AT-1天线高度2米,433MHZ频段,1200bps, 17dBm

450米 AT-1天线高度2米,433MHZ频段,1200bps, 10dBm

无线认证

SRRC、CE、FCC

工作温度

-40 ~ +85℃

工作湿度

10%~90%相对湿度,无冷凝

外形尺寸

47mm*26mm*3mm不含SMA天线座高度

47mm*26mm*13mm含SMA天线座高度

1E86系列模块为物联网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采用独有SUNRAY-zNet自组网技术,支持全透明数据传输协议,能适应任何协议的无线数据传输要求。

模块提供两种通信模式:透明传输自动路由组网模式(以下简称透传自组网模式)和点对点、点对多点透明传输模式(以下简称透传模式)。通信模式可通过软件配置(出厂默认透传模式)。模块具备低功耗休眠功能,适用于各种不同需求的工业现场。

咨询电话:18616218175

网友B:
楼主你在PLC之间跑的是什么协议?

如果是modbus之类的协议,用 DW-M11 无线数据收发器就可以,它采用常规的无协议透传方式工作,一端发什么,另一端就收什么,可双向传输。有兴趣可参考我司网站 diwirf。cn

如果是其他协议,则需要具体分析,所以最好楼主描述下协议先。

网友C(2014-06-20):
您好,MDS电台可以和欧姆龙PLC进行通信,请点击链接查看案例及具体方法: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blogdetail.aspx?id=2011042814521500003

如您想获得更多相关技术支持,请致电我公司:010-84943970/71。

祝您工作愉快。

北京华讯威达通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D(2016-12-23):
无线PLC互联方案可 实现(具体请参考文章最后的联网图):

1. 组态软件和多个PLC之间无线通讯

2. PLC和PLC之间的无线通讯

3. 远程传感器和PLC之间的无线通讯

4. 触摸屏和PLC之间的的无线通讯

选用2种不同的传输介质,通讯距离也有不同。

  (1)巨控大功率数传无线方案,通讯距离在广州中心市区实测可以达2KM(不同于普通模块标注的空旷距离),具备极强的穿透能力,轻松应对厂区级应用。

  (2)巨控GRPS无线穿透方案,通讯距离无限,注:此方案每个GRM模块都需要插入手机卡。

网友D:
GRM100系列无线通讯数传模块由广州巨控科技开发。它采用高可靠性无线通讯模块,严格按照工业标准设计,工业无线通讯模块能适应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 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抗干扰能力强、稳定可靠、高性价比等特点。该产品用于短距离(3KM)内组态软件和PLC,触摸屏和PLC,传感器和PLC,传感器和触摸屏,PLCPLC之间的无线通讯。

以下各方案,中心站选配GPRS接口(GRM21X),可实现手机电脑的远程互联网监控和短信功能。(相对空旷距离3KM,复杂市区环境1KM以上):

² PLC-----组态软件无线互联

支持组态软件和多个PLC之间无线传输数据

本地图片,请重新上传

²PLC-----触摸屏无线互联
  支持触摸屏和多个PLC之间无线传输数据

 ² PLC-----PLC无线互联

可以支持分散在不同地方的PLC之间互相读写数据。

 ² 传感器-----PLC无线互联

主站可以采集远程从站的开关或模拟数据,一个从站可以带8个数字模拟输入,4个继电器输出。

网友E:
                             手机信号放大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