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梯形图编程为什么没有Y10Y11输出?

楼主(2014-05-13):
三菱plc梯形图编程为什么没有Y10Y11输出?

按M1启动,y1可以输出,按M10的时候Y10没有输出,为什么?

网友A:
Y10输出的条件是Y1和M10同时输出

网友B:
Y1是你后面Y10 Y11 Y12有输出的必要条件

楼主:
这是我监视的情况,Y30还是没有输出啊,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Y1是你后面Y10 Y11 Y12有输出的必要条件

看我的监视情况,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64MR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0输出的条件是Y1和M10同时输出

看我的监视情况,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64MR的PLC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有双线圈

网友D:
同意小诚。看是不是有没双线圈。

楼主:
这样编写程序有错误嘛?什么是双线圈?是不是输出口被重复利用啊,我才学PLC,很多不懂,求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网友C。看是不是有没双线圈。

什么是双线圈?是不是输出口被重复利用啊

网友E:
PLC有直接输出和隐含输出(就是批处理输出类似),反正一个输出点不能直接输出2次(但是SET、RST、等指令可以重复处理),你自己对照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有直接输出和隐含输出(就是批处理输出类似),反正...

谢谢你,以及谢谢大家的指导!我去查查资料。

网友A:
双线圈问题

网友D:
双线圈。就是同一线圈有两次以上输出。Y030就有两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同意网友C。看是不是有没双线圈。...

 你的Y30就有两次输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健...

哦哦哦,谢谢谢谢呀

网友F:
楼主你好!

首先你得把前面的M1强制ON当Y1闭合之后

然后再把M10强制ON。。。然后Y10就有输出了。。。

不信你试一下。。。效果是不是很神奇!!!

网友F:
我嘞个去。。。。。。。。。

8楼明显的是双线圈啊

网友G:
你好好学习一下编程手册吧!

网友H:
 逻辑学问题有待学习考察队

网友I:
M1一直接通才可以吧

楼主:
确实是双线圈问题,小弟已经解决,谢谢给位坛友对我的点拨!

网友J:
输出口只有 又Y0到Y7   八位机就这样

网友K:
双线圈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双线圈的输出由后一个输出决定状态

网友L:
你又解决一个问题了 又有长进了..恭喜

网友M:
你好好学习一下编程手册吧

网友N:
M10接通的时候,Y1接通,然后一个周期过后,就断了,没有自锁,然后按M10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N:
是双线圈问题。双线圈的话,它是否接通的话,取决最后一个线圈,也就是说你前面的Y1接通了,后面的Y1没有接通,那么结果就是Y1没有接通

网友O(2015-03-27):
引用 网友L:
你又解决一个问题了 又有长进了..恭喜

网友P:
双线圈------------------我也犯过这样的错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样编写程序有错误嘛?什么是双线圈?是不是输出口被重复...

out Y31  存在2个或以上就是双线圈。。。PLC根据扫描原理会以最后一个Y31为准。。最后一个Y31闭合就闭合,断开就断开。。

所以。你最好用SET RST吧。或者改一改

网友R:
你那个外面是不是有触摸屏,在触摸屏按钮控制M1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