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断电数据保持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使用EB8000软件制作威纶触摸屏的组态程序,PLC是Siemens的S7-200。

        在PLC不配备电池卡的情况下,如果PLC断电超过100小时,造成CPU中的超级电容放电完毕,就会导致设定的参数丢失,需要全部重新设定。虽然PLC中通过写入ROM也可以实现永久保存,但是并不方便。

        由于威纶触摸的电池非常强悍,有一个屏在断电一年多之后重新上电,里面的时间还是对的。所以考虑,将部分重要的设定参数定时写入到触摸屏中,如果PLC中的设定参数丢失,则将触摸屏中存储的设定参数写入到PLC中,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我的问题是,威纶的触摸屏中那些存储器可以长时间的掉电保存,如何存储又如何读取?

网友A:
配方中的寄存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方中的寄存器应该可以

 能不能具体点儿?

网友B:
LZ的说法可能不对,一般参数保存 常见的就是EEPROM  FLASH,RAM等等设备里面。

而非易失性存储器是不怕掉电的,写进去就写进去了。而RAM 寄存器等 必须要外部供电维持,否则下次上电将随机。

一般的仪表中,长时间掉电后时间依然正常走字,可以确定的说触摸屏上有一个备用电源。而这个备用电源可能只是针对时间模块准备的。当掉电以后,触摸屏其他的系统可能全部掉电。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CPU处于了低功耗状态。

LZ说的 将重要数据写入触摸屏中,要注意 到底写入到哪里?如果是eeprom 或者FLASH其实跟PLC自身的没有差异,没有必要转移到 触摸屏中。如果转移到触摸屏的RAM中的话,请LZ慎重,这个要问清楚触摸屏厂家,掉电后 是CPU处于低功耗状态,还是只有时间模块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说法可能不对,一般参数保存 常见的就是EEPRO...

很有道理,学习了!

继续学习中,有了新进展再进来分享,多谢了!

网友C:
我公司是威纶触摸屏 永宏PLC 奥托尼克斯传感器的一级代理,质量保证价格有

优势。欢迎联系,徐生:13670184177.QQ:2850173979

网友D(2014-06-17):
威纶通触摸屏是保存在FLASH里的。在主板上有锂电池供电。

网友E(2014-08-11):
3楼很厉害啊!!!!!

网友F:
这个不可以的。我最近做了个项目,也是200和威纶通触摸屏和结合,应为涉及到参数输入特别多,而程序又特别大,所以不得已,将部分参数设置保存在触摸屏L区,LW0~LW3000基本全部占用了,然后通过宏将使用到的数据传递到CPU中,刚开始还好,但因为项目所在地电压不稳,经常停电一分钟然后又自动来电,结果LW区里面的数据总是丢失。网上有威纶通的触摸屏掉电数据保持的教程可能我太笨,一直没弄好………………

网友G(2018-12-18):
学习中,我也在做类似项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配方中的寄存器应该可以

理论上可以但有试过吗?

网友I(2019-02-11):
很实用的东西,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