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台达PLC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我用的是台达PLC-DVP10SX11R,问题是:使用内置模拟量输出DA0,要求输入0--

--600的数值,输出2.2V--10V的电压,请问:应怎么设置,用什么指令?怎么编

程?

网友A:
扩展模块读写指令:FROM、TO。你须用一次函数公式y=kx+b,然后把“换算结果”与“模式的内部数值”对应起来

楼主:
谢谢ljbcompany,有没有直接可用的指令?(我在OMRON用的是APR指令也可用SCL3定标指令,但是没有查出台达的类似指令)

我在OMRON用的是APR指令也可用SCL3定标指令,没有查出台达的类似指令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PLC-DVP10SX11R内置模拟量输出DA0,也可用扩展模块读写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