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4-05-13):
  台达通用变频器的故障分析

台达通用变频器

  变频器的故障问题一般分为变频器自身故障;外界设备产生的电磁波对变频器干扰产生故障;变频器对其它弱电设备干扰3类情况。 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众所周知, 变频器由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两大部分组成,变频器主回路主要由整流电路,逆变电路,控制电路组成,其中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由电力电子器件组成,电力、电子器件具有非线性特性,当变频器运行时,它要进行快速开关动作,因而产生高次谐波,这样变频器输出波形除基波外还含有大量高次谐波。无论是哪一种干扰类型,高次谐波是变频器产生干扰的主要原因。,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干扰源,所以对电源侧和输出侧的设备会产生影响。与主回路相比,变频器的控制回路却是小能量、弱信号回路,极易遭受其它装置产生的干扰。因此,变频器在安装使用时,必须对控制回路采取抗干扰措施。

变频器

  列举台达通用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

  1.怎样来判定变频器出现干扰问题

  变频器的干扰问题主要体现在电机的运行情况上。例如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挺停机,电机运行时快时慢,运行速度不稳定。电机停不下来,按钮不起任何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变频器受到干扰情况的体现。

  2.第三种方式接地

  干扰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是要保证良好的接地,接地端子的一般要求为:接地端子以“第三种方式”接地(单独接地), 接地线愈短愈好, 而且必须接地良好; 控制回路线使用屏蔽线,而且屏蔽线远端屏蔽层悬空,近端接地; 根据产品要求, 合理布线, 强电和弱电分离, 保持一定距离, 避免变频器动力线与信号线平行布线, 应分散布线; 增加抗无线干扰滤波器,变频器输入和输出抗干扰滤波器或电抗器; 采取防止电磁感应的屏蔽措施,甚至可将变频器用金属铁箱屏蔽起来; 适当降低载波频率; 若用通讯功能,RS485通讯线用双绞线。下面,我将以在实际使用中针对不同的干扰情况做具体分析。

  3.三相五线制供电

  曾经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变频器一直运转,按停止按钮不起作用,经检查发现变频器的地线只与变压器的中性线相连接,而变压器的中性线没有连接到大地, 将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后变频器恢复正常。现在的很多小型工厂里面一般不重视地线的连接。 机床出厂时,按照国家电工法规定的标准,地线与中性线是严格分开的,配电柜里中性线有专用接线端子,地线有专用接地螺钉。由于该用户从变压器过来三根相线和一根中性线,只把中性线接到“N”端子上,而地线没有和中性线相连,虽说控制线使用了屏蔽线,屏蔽层也接到了接地螺钉,但没有和大地相连, 起不到屏蔽作用,导致了变频器因干扰失控电机停不下来。把配电柜里中性线和地线连接后即恢复正常,也可以把配电柜里地线直接接到大地。许多用户都是采取把地线与中性线相连的办法,但是采用这种办法存在弊端,就是假如中性线断开, 启动机床某一动作, 可能使机床带电, 对人身造成安全危胁。这种干扰属于变频器本身干扰类型。

   欲即时了解更多变频器知识,请关注艾驰商城。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完整

网友B:
上中达电通网站看一下也可以

网友C:
你们是专业做台达变频器的吗,资料写的很详细呀。

网友D(2014-06-15):
写得好,对干扰的抑制有非常好的看法

网友E:
楼主写的非常不错,让新手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