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 伺服使能问题

楼主(2014-05-13):
机器人是KUKA KRC2系统的,示教器上的deadman开关 就是那个白色的按钮,在我按下去时伺服不能使能,左下角的S I R中 I一直是红色的。。

我查过X11的线没问题,冷启动过也不能解决,把编码器的插头重新插了下也不行,请问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KUKA机器人专业维修,需要请联系我18033453290

网友A(2014-06-14):
请问你的机器人问题解决没,需要维修电话联系我18033453290

网友A:
联系我18033453290

网友B(2018-02-09):
应该有报警信息,可以具体看一下

网友C(2018-05-08):
检查有没有其他的报警,如果没有,就检查线路,C2的安全板上有个X8的插头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