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单管机三相不平衡能使用吗?相差10V

楼主(2014-05-13):
 2 .2杂牌机烧掉了2个IGBT,换上两个后测试输出电压最大相差12V带负载也是,导致低频电机抖动,勉强能用,以前遇到过稳压二极管坏了,这次把稳压二极管换了,拆了都是一样的,是哪里出了问题,UVW对P N分压全是274均匀的,应该驱动是好的吧,难道IGBT参数不匹配?

网友A:
同型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