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VT230S不启动

楼主(2014-05-13):
明电舍VT230S 显示屏显示OFF 没有报警。但无法启动变频器,从面板端子都无法启动。请各位大侠恩赐原因

网友A(2017-10-26):
你好 在吗 VT230 不启动 修好了吗 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对: cyzhoujian 你好 在吗 VT230 不启动 修好了吗 指点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QQ 651260240

网友B:
指点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QQ 651260240

网友C(2017-12-31):
应该是正常状态,参数没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