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信伺服每工作一个循环多走6mm以上

楼主(2014-05-13):
迈信伺服每工作一个行程,过冲几毫米,为何啊?有没有专家?

网友A:
什么机构,同步带还是丝杆,但是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B:
是高速还是低速,过冲的有没有规律,要不是外部干扰就是电子此轮比没设好,或者增益没设好

网友C:
伺服走完一次清零,回原点一次

网友D(2014-06-28):
电子齿轮比没有设置好

网友E:
单独走一个定位,看准不准,如果不准,正如楼上所说,可能电子齿轮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