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帮我看一下这个电容

楼主(2014-05-13):
大家好  帮我看一下 这个右边的电容是不是已经损坏了阿

网友A:
即使没坏,也不好再用啦。

楼主:
好的 你的意见对我非常有用 感谢

网友B:
外形损坏,不能使用了

网友C:
把2个都弄下来,比一下

网友D:
焊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E:
看着好像是安装的时候加了一个黑色的绝缘座子,拆下来测量一下比较好

楼主:
我把橡皮圈塞进去以后 量出来的是3.5UF 但是标出的是6.8UF 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F:
这个封装完全破坏,内部电解质都已经挥发,该电容器绝对不能再要,直接换新

网友G:
已经坏了,换新的吧,要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