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2163控制6自由度工业机器人,如何确定关节转了多少角度呢?

楼主(2014-05-13):
在下新手,拿到galil控制器DMC-2163不久,用其操控6自由度的工业机器人,机器人使用的是松下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还用到了减速机。目前已经可以对其中一个关节操作了,指令程序如下:

DP0;
FL40000;
BL-40000;
PR10000;
SP8000;
AC25600;
DC25600;
SHA;
BGA;

问题:关节可以转动一定角度,但如何确定具体转动了多少角度呢?

       PS:我才接手这个事情,只知道使用了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和减速机,也知道了机器人本体参数。机器人的用户说明书上说,“对于机器人上面的每个轴,其倍频比与分频比是随机器人本体提供的数据,不能随便修改,否则会发生危险”,我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

      希望大神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思路,万分感谢!  我QQ2522103038,希望得到大神相助

楼主:
论坛是不是有时不稳定,我那天怎么都发帖不成功;第二天可以发帖了;今天发现前天没发成功的帖子发成了

网友A:
驱动器上的分频比,是用来设置控制信号与电机转动角度之间关系的。对于一个已经完成的系统来说,单独修改这个参数,当然会导致电机的动作与发出控制信号的预期不一致,导致动作不正常,可能发生不该有的机械碰撞甚至人身事故。

如何确定角度和脉冲的关系,在另一个帖子回过了。

另外说一下,建议发贴时不要留QQ号。我也不是很清楚工控网论坛的具体操作规则细节,但是感觉上留了QQ号码的帖子比较容易被要求后台人工审核。也许是这样的帖子垃圾广告的比例相对高。

在后台还有您三个相同的帖子,都审核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删掉的话,会影响您的积分,进而影响发贴的资格,就先放些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上的分频比,是用来设置控制信号与电机转动角度之间...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我是论坛新手,有些规则不是很懂,下次会注意的。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