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13):
6.这样主站对从站 2的输出区(OUTPUT)的数据结构为:
Output:  含义:
第一个字  用于ABB传动通信协议的控制字 CW
第二个字  变频器的给定值 REF1
第三个字  变频器的给定值 REF2
第四个字  变频器的给定值 REF3(由 ACS800变频器参数 90.01决定)
第五个字  变频器的给定值 REF4(由 ACS800变频器参数 90.02决定)
第六个字  变频器的给定值 REF5(由 ACS800变频器参数 90.03决定)
7.主站对从站 2的输入区(INPUT)的数据结构为: Input: 含义:
第一个字  用于ABB传动通信协议的状态字 SW
第二个字  变频器的实际值 ACT1(由 ACS800变频器参数 92.02 决定)
第三个字  变频器的实际值 ACT2(由 ACS800变频器参数 92.03 决定)
第四个字  变频器的实际值 ACT3(由 ACS800变频器参数 92.04 决定)
第五个字  变频器的实际值 ACT4(由 ACS800变频器参数 92.05 决定)
第六个字  变频器的实际值 ACT5(由 ACS800变频器参数 92.06 决定)

下面是这些参数的说明

90.01   AUX DS REF3   0   REF3值的地址选择

90.02   AUX DS REF4   0   REF4值的地址选择

90.03   AUX DS REF5   0   REF5值的地址选择

92.02   MAIN DS ACT1   102   实际信号1的地址选择

92.03   MAIN DS ACT2   105   实际信号2的地址选择

92.04   AUX DS ACT3   305   实际信号3的地址选择

92.05   AUX DS ACT4   308   实际信号4的地址选择

92.06   AUX DS ACT5   306   实际信号5的地址选择

这些参数的地址应该怎么设置?他们是怎么决定每个字的??51组参数都有哪些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我要编程从PLC读取变频器的参数值,比如转矩,转速等,应该怎么编程,这些参数所对应的地址是什么?

最近看这个脑袋好好乱,希望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到底是2台变频的主从还是PLC对单台变频的通讯啊

网友B:
90.01   AUX DS REF3   0   REF3值的地址选择

90.02   AUX DS REF4   0   REF4值的地址选择

90.03   AUX DS REF5   0   REF5值的地址选择

92.02   MAIN DS ACT1   102   实际信号1的地址选择

92.03   MAIN DS ACT2   105   实际信号2的地址选择

92.04   AUX DS ACT3   305   实际信号3的地址选择

92.05   AUX DS ACT4   308   实际信号4的地址选择

92.06   AUX DS ACT5   306   实际信号5的地址选择

----这些信号是在变频器里面可以设置的。你要读取时转速,就设定为转速输出,要读取转矩信号,就设置为转矩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1   AUX DS REF3   0   R...

怎么设置为转速输出,或转矩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2台变频的主从还是PLC对单台变频的通讯啊

是PLC对多台变频器的通讯,六个字应该对应的是六个PZD,现在比较困惑,我在PLC里面编程的时候我调用sfc14来读取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比如PZD2对应的是转矩(还有一个问题我怎么让PZD2对应转矩?)我读取转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CALL  "DPRD_DAT"

      LADDR  :=W#16#102

      RET_VAL:=MW6

      RECORD :=P#DB1.DBX8.0 BYTE 4

     NOP   0

如果我要读PZD3(假如对应转速)那么LADDR的值就应该是PZD3的地址即260的十六进制104对吗?在组态的时候他给PZD分配了地址I256到I267,Q256到Q267.

楼主:
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51.01= 模块类型显示,只读

51.02= 站地址(拨码=0时可设)

51.03= 波特率(只读,PLC设定)

51.04=5 PPO类型(只读,PLC定义)

PZD1-2 OUT缺省定义为控制字和速度给定(PLC-DRIVE)

PZD1-2 IN 缺省定义为状态字和速度实际值(DRIVE-PLC)

51.05=0     PZD3 OUT (PLC TO DRIVE)

51.06=107   PZD3 IN (DRIVE TO PLC,实际转矩)

51.07=702   PZD4 OUT (PLC TO DRIVE,控制字2)

51.08=802   PZD4 IN (DRIVE TO PLC,辅助状态字2)

51.09=0     PZD5 OUT (PLC TO DRIVE)

51.10=901   PZD5 IN (DRIVE TO PLC,故障字1)

51.11=0     PZD6 OUT (PLC TO DRIVE)

51.12=106   PZD6 IN (DRIVE TO PLC,实际电流)

51.13=0     PZD7 OUT (PLC TO DRIVE)

51.14=309或307   PZD7 IN (DRIVE TO PLC,编码器角度)

51.15=0     PZD8 OUT (PLC TO DRIVE)

51.16=310或308   PZD8 IN (DRIVE TO PLC,编码器圈数)

51.27=REFRESH

你可以看一下,用SFC14和SFC15和变频器通讯时读取和写入都是连续数据,不存在每读取一次只读到一个PZD的情况,LADDR  :=??(该地址为组态地址的起始地址)。PZD IN是相对于PLC来说的,IN就是PLC的读取信号也就变频器发给PLC的信号,至于你想读取哪个参数值,非常方便。比如51.06=107 ,107就表示第一个参数组里的参数7的值。51组里的参数不必全设,你用到的再设,常用的也就是电流、转矩、故障字。

网友C(2014-06-25):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变频器定义的in和out是对PLC而言的。也就是说in是变频器的读取数据,变频器发送给PLC的;out是变频器的写入数据,PLC写给变频器的

网友D(2014-12-01):
51.01:通讯类型:DP通讯

51.02:通讯地址:5(取决于RPBA拨码开关所在位置)

51.03:通讯速率:187.5Kb/S(自动刷新。51.27)

51.04:RPBA模块类型:4(取决于PLC的硬件组态:PPO4)

以上参数在你硬件设置完毕以后可以51.27自动刷新扫描出来

PZD(3-N) OUT 为PLC给变频器的控制字 为什么参数是从PZD3 OUT 设置呢?因为第一个控制字为主控制字(就是你的启动,停止命令) 第二个控制字为主给定 就是PLC给变频器的模拟量值(速度、转矩等)。

PZD(3-N) IN 为变频器发送给PLC的状态字,第一个状态字为主状态字(反应变频器运行状态) 第二个字与你92.02是对应的,如果你92.02设置为102.在PLC读到的第二个字为电机速度。

这里重点讲一下PZD(3-N) OUT怎么设置

92.03 索引 6

92.04 索引 10

92.05 索引 11

52.06 PZD3 IN :6

92.03:104

PZD3 IN 对应的实际值为104 电机电流

52.08 PZD4 IN:10

92.04:105

PZD4 IN 对应的实际值为105 电机转矩

也就是说你想让PZD3 IN 代表哪一实际值。首先在92组设置你想要的变量

然后在PZD(3-N) IN 选择92组参数对应的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