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DP网终传输数据丢失

楼主(2014-05-13):
请教一下:

   今天我做了两个DP头,用来连接两个224,然后上位机分别读写两个PLC里的数据,但是,有一个PLc的数据总是读不成功,要读很多次才能读到。但是,如果,直接连用PC、PPI线,直接连到PLC,就能每次读成功。这样,我猜想是不是DP线在通信时,信号有干绕,导致读不到数据。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用的全是便宜的DP头,就20块一钱一个的那种。

网友A:
2个224单个连接进行测试  看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屏蔽层有没有接上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原因,是因为ppi协议,地址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