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组合,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4-05-13):
PLC里从外部获取到的数据保存在D100-D110里,

16进制

D100         39

D101         37

D102         36

……

现在我想取每个数据里第一位整合一个新的数据   如 976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WOR D100    K240     D1008

SUB  D1008  K240     D1008

MUL  D1008  K256     D1009

WOR D101    K240     D1008

SUB  D1008  K240     D1008

MUL  D1008  K16       D1010

ADD  D1009 D1010   D1010

WOR D102    K240     D1008

SUB  D1008  K240     D1008

ADD D1008   D1010  D1010

我是如上这么做的,最后在D1010里保存的是976,但是用了10行代码,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BCD D100 K1M8

BCD D101 K1M4

BCD D102 K1M0

BIN K3M0 D200

D100是39,   D101是37,   D102是36

D200里面就是976

楼主(2021-04-29):
啥时候问的都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