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钢带的下垂量用ZLDS102位移传感器合适吗?

楼主(2014-05-13):
测量钢带的下垂量用ZLDS102位移传感器合适吗?

网友A:
用超声波或激光测距仪。

网友B(2014-08-09):
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吧,适合经济

网友C:
非常合适。将传感器ZLDS102激光测距传感器固定在支架上,先把钢带水平拉直,测量一下传感器到钢带表面的距离,把这个距离设定为一个零点。然后启动滚轮,让钢带走起来,传感器在接近最低点扫描测量。在测量到报警位置停止,并且发出报警信号。传感器可以实现实时测量,监控工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