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C给继电器灭弧选型指导

楼主(2014-05-13):
各位大神,现在我这边的机器上有些控制先导电磁阀的继电器拉弧严重,很明显的看到拉弧闪光。

前段时间用了个灭弧器,也就是RC回路。请问一下大神,在选择RC 的配比上有什么要领么?

网友A:
跟电压电流有关,你查一下电力电子的书籍,里边有点儿介绍。

网友B:
用个SSR代替继电器

网友C:
参考西门子或台达PLC硬件手册,里面有详细描述。具体我记不住,每次用的时候就翻一本98年的S7—200手册。

网友D:
参考西门子或台达PLC硬件手册,里面有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