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报AO503 F0003

楼主(2014-05-13):
求助   :

公司一台西门子 430 系列  30KW变频器

之前说是报 F0002 欠压 , 拆机时整流桥和电解电容发现都炸了, 主板24V继电器常开点都短路闭合了 ,IGBT 倒没事,  以为是继电器的原因短路冲击电容烧坏整流桥的

更换继电器,电容,整流桥    用直流电压500V ,给主板上电    一显示就报AO503  F0003 欠压  , 继电器没有吸合,  无24V电压,  查看 r0026直流母线参数  竟然显示为0 V  ,怀疑是电压检测 电路哪个小电阻开路,查了好半天 ,都没找到  ……

请问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师傅,CPU有关系吗,还是有可能是主板上的光耦A786J  或A788J有问题!!!!要继续检查电压检测吗?

求救 !

网友A:
r0026是多少?788是电压检测。直流电压500V 要加在端子上。

网友B:
788是电压检测。直流电压500V 要加在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