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时器的值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4-05-13):
PLC 类型为FX0n 40Mr

求大神的梯形图程序

网友A:
课程设计还是毕业设计

网友B:
应该是什么设计,用于工业上太浪费点了

网友C:
西门子的专门有这个译码指令,三菱的没有专用指令

可以用功能指令试试。

网友D:
用三菱的需要8个点,采用扫描驱动,数码管是欧姆龙的即可

不过成本太高呀,实际应用的话建议加一个文本或者国产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