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功和有功

楼主(2014-05-13):
       无功是指长期使用两相(照明和使用电焊机)而造成偏压,即其中的一相或两相进线不做功或少做功。无功过高或过低时,会造成高压进线电流偏压、线路过热、电熔丝熔断导致缺相,致使运转的用电机具缺相而损坏。无功过高或过低要被罚款是电力部门控制用户要正确用电的一种手段!

       通常的补救做法是在配电室内加安一组或数组功率补偿柜,在使用一相和两相电时(通常是在使用多台电焊机时),测电流调换电源接头使之均匀输出电压。

       三相负载电流均衡、负荷达到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柒拾,有功功率最好。大变压器,小负荷,进线不做功或少做功。,无功功率肯定低于0.9。而由于三相电流不均,偏相造成另外两相电流大,致使用电设备损坏,出现事故。这两种情况电业部门称为力率罚款。200KVA变压器以上的,低压侧要安装无功补偿柜。对于200KVA以下的視实际情况可自行安装无功补偿装置。容量以变压器的百分之叁拾为宜。

       有功功率是用到电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电功率,无功功率决不是无用功率,它的用处很大。电动机需要建立和维持旋转磁场,使转子转动,从而带动机械运动,电动机的转子磁场就是靠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建立的。变压器也同样需要无功功率,才能使变压器的一次线圈产生磁场,在二次线圈感应为电压为什么功率就要被罚设备:功率为100个单位,也就是说,有100个单位的功率输送到设备中。然而,因大部分电器系统存在固有的无功损耗,你只能使用70个单位的功率。很不幸,虽然仅仅使用70个单位,却要付100个单位的费用。在这个例子中,功率因数是0.7 (如果大部分设备的功率因数小于0.9时,将被罚款),这种无功损耗主要存在于电机设备中(又叫感性负载。功率因数是马达效能的计量标准。

楼主:
1、当用户功率因数偏低时,需要从网上吸收无功功率,这样发电机组就要多发无功,而发无功也是需要能量的,它少发了有功,相当于降低了发电机的出力;
2、无功负荷在网上传送,白白占用了输、变、配电设备的资源,使上述设备利用率降低,而设备运行效率是以有功计算的,因而它使设备达不到额定出力,出力降低;为达到规定的出力,就要增大设备容量,提高了设备投资额;
3、无功影响电压,无功的传输和大量消耗,使系统电压不能满足要求,线路未端会电压很低,造成设备不能起车或达不到额定出力;
4、无功的缺乏,会使线路及电气设备中的电流增大,使损耗增大,即线损增加,增大电费支出。
用电者是1千瓦的负载,那么不管功率因数是0.5,还是0.9,他工作1小时实际上电表显示都是1度电,而国家规定是按有功电量收费电费。
正是因为上面4点原因,用户功率因数是0.5,或是0.9,在线路上的损耗却是不一样的,如果各个用户功率因数都低,合在一起就不的了了,因而要求用户无功功率“就地补偿”,自己补偿自己的;但按照规定,100KW以下的用户是不装无功表,即不考核无功电量的,因而100KW以下的用户很少自己装设无功补偿装置,为保证系统电压、降低线路损耗、提高设备的利用率,供电企业就要投入大量资金,改造设备进行集中无功补偿;而当100KW以上的用户功率因数达不到标准(大工业用户为0.90)时,供电企业为此投入的费用及运行成本就会更大;因而,国家规定对达不到功率因数标准的用户实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计费方式,以补偿供电企业的超成本支出。

楼主:
无功是无功类设备(电感、电抗)与电网进行能量交换的速率。应强调的是交换的速率,而不是交换过程中的损耗,即在交换过程中由于漏磁、介质损耗等能量的损失并不属于无功,这些是因无功过程中引起的有功损耗。再明白点说明无功的定义及与有功的分别。电网中存在电能,当电流通过负荷时,会产生机械运动、光、热能等其它能量的表现。这实际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光成与热能等。这种转换速率我们称为有功,转换的结果就是电能的消耗,其主要特征是当电能通过负荷转换成其它型式的能量后,并不能立刻变回电能(一个周期内)。而有些特殊的设备(如电抗器、电容器),当电流流过它们时,在半个周期内,电能会转变成磁能或场能等形式,但在后半个周期内,这些能量会转变回电能并反送回电网,因此从整个周期来看,设备没有从电网中吸收任何电能,只是不断的作能量交换(是交换而不是转变);为计算交换的速率,因此定义无功这个概念,这类设备就是无功负荷。虽要说明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纯无功负荷的,实际的无功设备在能量交换时一定有能量的损耗(如漏磁、介质损耗等),这部分丢失的损耗不能算入无功,这是因无功作用而产生的有功损耗。同理有些人把设备产生的不是需要的热能等能量损失称为无功是不对的,这是无用功,而不是无功,因其不能转回电能。有些人可能会问,无功既然只是无能量交换,没有能量消耗(确切的说是转变为其它形式的能量),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那么重视无功呢?下面用一个例子说明:电厂发电,煤送入工厂,会被消耗(相当于有功),工人每天上下班,在工厂进出,人数并不减小(相当于无功)。工人虽然不会损耗,但工人上下班必然占用道路,影响煤的输送(为了说明问题,只好认为他们是用同一道路的),这就相当于无功影响了设备的输电效率。同时,工人在上下班的过程中必然对路面产生损坏,路程越长则维护费用越大(这相当于无功引起的线路损耗,属有功);为减小这个损耗,厂区内最好就建有工人住房(这相当于无功就地补偿、平衡)。总结:无功是能量交换的速率,本身并不产生损耗。我们常说的无用功损耗能等,实际上很多是属于有功,因为它是把电能转为热能或机械能等。但无功负荷在能量交换过程中必然带来有功损耗,而且负荷与电源的距离越远则损耗越大,并且会占用大量的线路输送能力;为了减小这方面的损失,我们就要在无功负荷设备的旁边加装反性质的无功负荷,使其互相进行能量交换,减小对电源的依赖,达到提高线路输送能力及减小线损的目的。
在交流电能的发、输、用过程中,用于转换成非电、磁形式的能量称为有功,用于电路内电、磁交换的能量称为无功。无功的作用是用于建立交变磁场的能量,并给有功的转换创造条件。
无功的调节主要是通过改变励磁电流来改变发电机的功角特性从而达到改变无功的目的。
调节无功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增加无功负荷时应注意转子电流和定子电流不应超过允许值。若无功负荷过大,会使定子电流去磁作用增大,若保持定子电压不变,必须增加转子电流,会使转子电流超过允许值而引起励磁绕组过热;-
2.降低无功负荷是应注意勿使发电机进相运行电动机和发电机在电磁感应原理上其实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我把发电机的能量转换说一下,但愿能容易明白一点当发电机空载时,定子绕组中的电流I=0,即电枢不会产生磁势。此时发电机中,只有转子主磁极的励磁磁势所建立的主磁场,这时发电机的端电压等于由主磁场产生的空载电势。原动机输给发电机的功率只要克服空载损耗就行了。! 当发电机定子绕组接上负荷时(假定负荷是纯电阻性的),定子绕组中就出现了电流,发电机向负荷送出有功功率,于是发电机转子受到已个制动转矩的作用,这个制动转矩和空载转矩加起来,比原动机的拖动转矩要大,使得转子转动的速度变慢。为了保持同步发电机以同步转速运转,就必须增加原动机的拖动转矩(增加汽轮机的进汽量),于是转子又要加速,直到原动机所供给的机械功率与发电机输出的电功率(还要加上发电机内部的损耗)重新达到平衡,发电机才能重新以稳定的同步转速运转。如果发电机的负荷是纯电抗(纯电感或纯电容),那么发电机中就只有去磁或助磁电枢反应,其结果只是使发电机的磁场削弱或增强,而不会使磁场歪扭。由于感性负荷的去磁性电枢反应,使得发电机向纯电感负荷送电时,发电机气隙磁场由于去磁作用而被减弱,端电压就要降低;当负荷为容性时,电枢反应是助磁性质的,将使端电压升高。一般情况下,负荷常常是电感性 的,所以它有使主磁场相当于电阻负荷的歪扭,又有相当于电感性负荷的去磁作用。这样,发电机就向负荷既送出了有功功率,又送出了无功功率。
发电机送出有功和感性无功是迟相运行,如果发电机送出有功和容性无功是进相运行
 当发电机处于过励磁状态时,励磁电流所产生的电动势>U/cosδ,即向系统输出无功用于补充系统的电压损失。励磁电流越大,向系统输送的无功合定子电流也越大

当发电机处于欠励磁状态时,励磁电流所产生的电动势<U/cosδ,这是从系统吸收无功用于发电机本身历次。励磁电流越小,从系统吸收的无功越多,定子电流和功角也越大,功率因数则越小。

网友A(2014-08-26):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B:
 “无功是指长期使用两相(照明和使用电焊机)而造成偏压,即其中的一相或两相进线不做功或少做功”

这是什么屁话?

网友C:
这都哪抄来的“资料”,也不是那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