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梯不接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2014-05-13):
首先有必要对漏电保护开关的原理进行说明:
漏电保护开关是取漏电为动作信号,并在一定的漏电条件下切断漏电线路,以免伤及人身和烧毁设备的装置。漏电保护开关通常和短路、过载等保护元组件装在一起,常有电压型和电流型漏电保护开关之分。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根据“电流平衡原理”来动作的,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相线电流和中线电流相等,电流向量总和等于零,电流互感器铁芯中感应的磁通向量和也等于零,这时由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绕组元信号输出,漏电保护器脱扣器不动作,电路正常供电。但当电路发生故障或绝缘破损漏电时,电流向量总和不等于零,电流互感器铁芯中感应的磁通使得二次侧绕组产生感应电压,当故障电流达到一定值时,感应电压使漏电保护器脱扣器动作。
而对于电梯来讲:
第一:在电机启动时无法做到在启动时保持三相电流平衡,因此电流向量总和不等于零从而造成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第二:对变频控制的电梯,在启动时为保护变频器支流环,通常会采用二相降压整流的方式对直流环进行充电,因此在启动时只有两相有电流,电流向量总和不等于零从而造成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第三:变频器使用中,会产生电磁干扰,而在金属壳体屏弊后,金属壳体就会对地有电位差,所以只有重复接地最安全,但重复接地后,这部分能量反应到漏电上就是输入电流输出电流不平衡,漏电开关只是从电流上判断漏电,它不知道变频器会通过谐波(电磁波,寄生电容)方式泄漏,而泄漏值又大于普通漏电的域值,因此在一旦变频器开始工作就会造成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综上所述,在变频器的进线侧不能安装漏电保护器,而需要安装电机专用的空气开关(AD型)。

网友A:
这些都是哪里找的些资料哟!

错误以大堆。

1,无论电机3相电流不平衡到何种程度,三相矢量和都是0。除非漏电。

2,不管几相有电流,矢量和仍然为0,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3,这个是正确的。并且变频器的特殊性,即使发生漏电,三相输入端的一般类型漏电保护器也不一定能检测出来。这个是因为三相桥整流和逆变的原因,现在一般使用的漏电保护器检测不出来,当检测出来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到这个程度,变频器本身就已经可以保护了。你可以用变频器模拟测试一下,电动机漏电位子不同波形变化也很大。

西门子有一篇论述漏电保护器的论文,其中专门提到了整流型负载的漏电保护问题。而变频器漏电保护更为复杂。

其实,我觉得,变频器漏电保护最有效的办法是隔离变压器,以前专门做过这个选题,没成果的哈!

还有电梯的布线范围太广,这也给漏电保护带来困难。

再则,电梯结构本身可以与楼层钢筋形成等电位,在则经过合适的隔离措施,漏电保护显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个人意见。

网友B:
第五纪冰川  和楼主到底谁说的正确呢?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