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放上产品,吸尘器便会自动吸尘,产品一离开,吸尘器便自动关闭吸尘,如何做到呢?

楼主(2014-05-14):
请问大佬,如何实现吸尘器自动吸尘,当一感应到物体,吸尘器就会自动开启吸尘,当物体一离开,吸尘器便会自动关闭吸尘。目前我知道要加装感应器,但是不知道如何与吸尘器开关接线?加继电器接法的或者直接接吸尘器开关的都可以回答跟我讲讲?如果有详细的接线两种接线图更好!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只装一红外感应就行啊,红外触动开关关联吸尘器

网友B:
加装中间继电器好

网友C:
你这个是个考验你基本功的问题,

网友D:
加一个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或者微动开关都行,具体决定于你的产品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装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

网友F:
安装电容式接近开关,带中间继电器控制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