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开发的程序

楼主(2014-05-14):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dmccom.h>

long rc;
HANDLEDMC hDmc;
HWND hWnd;

int main(void)

 // Connect to controller number 1
 rc = DMCOpen(1, hWnd, &hDmc);
 if (rc == DMCNOERROR)
 {
  char szBuffer[64];
  // Move the X axis 1000 counts
  rc = DMCCommand(hDmc, "MT-2;SHX;JG1000;BGX;", szBuffer, sizeof(szBuffer));

  // Disconnect from controller number 1 as the last action
  rc = DMCClose(hDmc);
 }
 return 0;
}

使用这个程序调试的时候,为什么不进电机不转?请刘工帮忙

网友A:
 rc = DMCCommand(hDmc, "MT-2;SHX;JG1000;BGX;", szBuffer, sizeof(szBuffer));

rc返回值是多少?

在galil的调试界面程序中,发送在这些指令有没有错误提示?

电机驱动器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 = DMCCommand(hDmc, "MT-...

连接的就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四跟线,两条脉冲,两条方向,这些指令在galiltools里面都可以用。感觉接线没问题。就是函数调用的问题。刘工你有没有写好的c++函数例子,可以控制一个步进,一个交流伺服运动。发我的邮箱liyuanprone@163.com。

网友A:
 rc = DMCCommand(hDmc, "MT-2;SHX;JG1000;BGX;", szBuffer, sizeof(szBuffer));

rc返回值是多少?

网友A:
您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看上去您用的是DMCWin中的函数库,这个版本的函数库最高支持到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什么操作系统?看上去您用的是DMCWin中的函数...

就是XP的系统,你有VC6.0开发的程序源代码吗?给我发一份吧,刘工,liyuanprone@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什么操作系统?看上去您用的是DMCWin中的函数...

刘老师,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我没初始化控制器,就用command函数了。初始化控制器的函数怎么写呢?老师,希望你能回复我。

网友A:
控制器不需要初始化

您在安装DMCWin时,就同时安装了一个VB的例子和两个VC的例子。

 rc = DMCCommand(hDmc, "MT-2;SHX;JG1000;BGX;", szBuffer, sizeof(szBuffer));

rc返回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不需要初始化您在安装DMCWin时,就同时安装了...

 刘工,问题已经解决,是VS2008里面的配置问题。谢谢刘工了。

网友B(2014-06-24):
不明觉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