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工作,监控视频黑屏问题

楼主(2014-05-14):
请问:继电器工作的时候,为什么监控视频会黑屏,继电器断电又好了,是电压不足,还是信号干扰,还是其他问题?怎么可以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A:
单独给触摸屏加个开关电源试试

估计干扰或者电压不足。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也就是那几种

1、干扰,可以从直接串扰和空间辐射干扰入手判断。如果真的是干扰,也好办

2、电力不足等等问题,继电器自身的功率很低,可以把继电器的触点负载先拿掉,看看继电器通断会不会有问题,然后再逐级判断原因吧

网友C:
电力不足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D:
电力不足很有可能……

楼主:
哈哈,大家没想到吧,电功率和信号干扰影响很小,我们找监控专业人,发现原来是显示屏问题,因为显示屏是在内部变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