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传感器有线扫的吗

楼主(2014-05-14):
请问下颜色传感器有线扫的吗

检测的是1米宽左右的布,检测布上是否有黑点

用视觉觉得成本太高

网上找了很多都是点激光的,不知道有没有线的

网友A:
目前好像还没有,想找低价位产品,你就找一套二手颜色传感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好像还没有,想找低价位产品,你就找一套二手颜色传感器得了

嗯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你的黑点大小固定?你的黑点位置固定?如果2项都不固定,目前好像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黑点大小固定?你的黑点位置固定?如果2项都不固定,...

两者都不固定 那看来是没有了

网友C:
你好,被检测布料运动过程中是否抖动的很厉害,我们可以谈谈别的方案

网友D:
找低价位产品,就找一套二手颜色传感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