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质化验仪器使用前的准备工作

楼主(2014-05-14):
  煤质化验仪器在使用前需要做必要的准备,以工业分析仪为例,介绍下该化验仪器使用前的准备。

  1.该煤质化验仪器的专用坩埚准备:

  坩埚(包括坩埚盖)在试验前需要洁净、干燥,建议用纯净水清洗后放在烘箱中、或者放在高温炉内通过“灼烧坩埚”功能进行干燥,然后再放到干燥器中进行冷却,最后再依次放入化验仪器的转盘坩埚孔中供以后试验使用。

  2.煤质化验仪器所用气体准备:

  在试验前要求准备一瓶氧气,一瓶氮气,将气体导管按序正确连接到化验仪器背面的气体接头上( 注意:按化验仪器上标示进行连接,氧气、氮气不能接反)。化验仪器前面板上有一个气体流量计指示当前气体流量,试验过程气体流量应按要求控制在 4 ~ 5 升 / 分钟 , 在设备内部有气体流量调节器,可调节试验过程中的气体流量(出厂时已经调节好),如需再调节请打开设备右挡板,可以很容易看到该调节器,再打开“系统测试”窗口,分别打开氧气阀、氮气阀,对照着前面板上的流量计,调节设备内部的气体流量调节器来调节试验中的气体流量。

  3. 打开该煤质仪器:试验前请先连接好打印机、计算机、分析仪的电源,然后按照顺序打开打印机、计算机、分析仪的电源开关。

  打开计算机和工业分析仪主机,启动工业分析测试程序,首先“系统测试”菜单下的“系统设置”窗口,测试各种功能运行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可进入“系统设置”— > “通用设置”窗口,按照试验要求设置好各个选项(如控温时间、温度等),然后再回到主窗口,选择要进行的试验项目(如水分、挥发分、灰分),选择要使用的坩埚号码;然后请在托盘的相应位置放置坩埚(如果试验包含有挥发分,还需要加坩埚盖),再单击“开始试验”按钮,此时系统会打开“输入试验参数”窗口,相关信息输入完毕后开始称量坩埚质量和样品质量,建议称量时分析仪盖上上盖,称量结束,高温炉开始加热进行试验。详细操作请参考说明书。

  4.注意事项

  1 在添加试样时请使用清洁的试样勺。

  2 化验仪器在加温测试时,请勿接触高温炉,否则可能会烫伤,所以在放置或取出坩埚时请穿上工作服、戴上防护手套。

  3 在挪动该化验仪器时请将仪器内的托盘和坩埚取出,以防止震破,同时注意轻拿轻放。

  4 在调整主机通讯串口线和天平通讯串口线时请关闭分析仪及计算机的电源,否则有可能会化验仪器、天平及计算机。

  5 化验仪器长期不使用时,请保持清洁干燥,再次使用前请先对该煤质化验仪器进行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