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力控软件与gprs

楼主(2014-05-14):
刚刚接触力控软件,我现在现场有gprs dtu 连接,我这边监控的pc也能接收到数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在力控软件中通过gprs发送数据,并且在上位机的力控软件接收数据

网友A:
    很简单,力控可以用dataserver转发modbus-rtu数据,从串口出去,然后串口接DTU 然后就就行了。。。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用的是什么GPRS协议(厂家),然后连接你下面的设备,需要进行参数设置的.

网友C(2015-04-02):
能接受就应该能发送呀

网友D:
用巨控的GPRS模块,很简单的。

网友E(2016-05-07):
巨控的GPRS模块,或北京天同的DTU

网友F(2016-08-10):
网桥通讯的方式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