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变量后回车后数字会变化?

楼主(2014-05-14):
我连接了数据变量,有些数据有这样的情况,我点指示灯按钮,点问号连接数据,选择根据采集信息生成,选择Y,42,确定后,到指示灯可见度属性里面却显示Y52,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正查资料找答案,有遇到过的请指出问题所在,O(∩_∩)O谢谢,第一次用这个。MCGS

网友A(2014-06-24):
八进制与十进制问题,典型的是三菱PLC,注意进制转换对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