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设备通道地址写的Y20开始,确定后设备地址是Y0024?

楼主(2014-05-14):
增加设备通道地址写的Y20开始,确定后设备地址是Y0024?

第一次用MCGS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通道后面的Y编号和连接变量对应的Y变量不一致?是怎么回事呢?M变量都没事,都能够完全对应起来。。。

连接变量               通道名称

设备0_读写Y0025        Y0037

这两个为什么对应不上?我在导出的excel都对应上了,导入进去后又对不上了。。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哦?

网友A(2014-06-27):
进制不一样,十进制转八进制了,Y20=Y24,要想得到Y20可以输入1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