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的选择

楼主(2014-05-14):
电气设备的选择

6.1 电气设备选择的一般原则

6.1.1 按正常工作条件选择电气设备

1)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

2)电气设备的额定电流

3)电气设备的型号

6.1.2 按短路情况进行校验

1)短路热稳定校验

   I2tima<=I2tt

2)短路动稳定校验

   ish<=imax

     Ish<=Imax

3)开关设备断流能力校验

   SOFF>=SKMAX

   IOFF>=I(3)KMAX

6.1.3常用电气设备的选择及校验项目

6.2高压开关设备的选择

高压断路器、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和熔断器的选择条件基本相同。除了按电压、电流、装置类型选择,校验热、动稳定性外,对高压断路器、负荷开关和熔断器还应校验其开断能力。

网友A:
电气配电柜的3C说的是什么?3C其实是,强制性产品认证,这个是各国政府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的手段、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所谓3C认证,就是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英文名称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英文缩写CCC。

       中国政府为兑现入世承诺,于2001年12月3日对外发布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从2002年5月1日起,国家认监委开始受理第一批列入强制性产品目录的19大类132种产品的认证申请。它是中国政府按照世贸组织有关协议和国际通行规则,为保护广大消费者人身和动植物生命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国家安全,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  3C认证标志合格评定制度。

       做开关柜如果没有3C认证基本上产品是不能使用的,可以说3C认证是开关柜最基础的资质证书,也就是说必须有这个认证你的开关柜才能销往市场,不是只有开关柜需要有3C认证,其它所有电气设备都需要有,也不光是电气行业,各行各业都要求有3C认证。

       简单说就是对生产厂家的要求:人、机、物、采、环这五大方面。1、人就是对工作人员的管理,主要有人力资源部门负责。2、机是对生产工具、设备的管理,保证设备正常、可靠的运行。3、物就是生产使用的元器件必须保证一致性。4、采就是对供应商的控制,选择合格供应商。5、环就是生产的所有环节,指地是管理。

网友B(2014-08-24):
这些东东在电气手册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