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间接寻址数据块中的表格数据

楼主(2014-05-14):
关于西门子STEP 的指针寻址问题 我在DB11中存储了一张表格的数据,想通过指针寻址来自动查找出其中的数值

我已经将计算出来的那个序号存到了MV10中。
如:我通过计算得出Z=32,我就是要读取DB11.DBD32中的数值。
我将Z用MOVE指令送到MW10中再用MOVE指令去读取DB11.DBD[MW10]。但格式错误
哪位好心人帮帮忙,我对指针寻址不懂,万分感谢

网友A:
DB11.DBD<此处内容被屏蔽>MD10<此处内容被屏蔽>,你需要位地址指针。

网友A:
DB11.DBD[M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11.DBD[MD10]             ...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我现在想实现对数据块“test”中的数据读取,为什么会报错啊

     L     18

     T     MD   200

     OPN   "test"

     L     MD   200

     SLD   3

     T     MD   204

     L     DBW [MD 204]

     T     MW    30

网友B:
你的数据地址 在DB块里超出了范围了吧?18 SLD 3后是144了 DB块test中有144.0这个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据地址 在DB块里超出了范围了吧?18 SLD ...

低三位不是位地址么,18左移三位后不相当于10010 000(18.0)么

网友B:
哦。。。 那试着这样写呢 L P#18.0 T MD204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那试着这样写呢 L P#18.0 T MD2...

这样写倒是可以,不过我希望MD204作为变量,其他模块计算之后的数据自动给MD204,而不是我手动给他赋值,所以无法用P#xxx.0这种常数,说的有点乱,不知您明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哦。。...

你能把相关完整的图像发上来看看吗?

    L     18

    T     MD   200

    OPN   "test"

    L     MD   200

    SLD   3

    T     MD   204

    L     DBW [MD 204]

    T     MW    30

这段程序不一定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这是数据块中定义的值:

当取12,14,16的时候都能正确显示2,4,8,可是取18的时候就报错了

网友B:
我这里试下来可以的呢 你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试下来可以的呢 你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啊?

恩,我找到问题所在了,是因为数据块中的初始值和实际值不一样导致的,非常感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这里...

网友C(2014-07-02):
用SCL将会非常的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