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注意三防

楼主(2014-05-1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冰箱、电炊具、取暖器等大功率电气设备铺面而来,而原有的线路却没有及时得到更换改造,电线的超负荷运行常常引发火灾事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损失。
      电,给我们带来了舒适的电气化生活,但若使用不当,“电老虎”也会咬人,除了会发生触电事故外,由于电器使用不当等原因而引起的电气火灾也十分普遍。纵观各例火灾成因,尤以电器火灾突出。电器着火中,比较危险的是电视机和电脑着火。如果电视机和电脑着火,即使关掉电源,拔下插头,它们的荧光屏和显像管也有可能爆炸。为了有效地防止爆炸,应该按照下列方法去做:电视机或电脑发生冒烟起火时,应该马上拔掉总电源插头,然后用湿地毯或湿棉被等盖住它们,这样既能有效阻止烟火蔓延,一旦爆炸,也能挡住荧光屏的玻璃碎片。注意切勿向电视机和电脑泼水或使用任何灭火器,因为温度的突然降低,会使炽热的显像管立即发生爆炸。此外,电视机和电脑内仍带有剩余电流,泼水可能引起触电。灭火时,不能正面接近它们,为了防止显像管爆炸伤人,只能从侧面或后面接近电视机或电脑。
       不安全用电、乱拉乱接电源线,电线老化,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使用不合格电器,电器长期处于运行或待机状态等直接导致了火灾的发生。例如: 2012年,某市一家宾馆由于供电线路老化,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结果死、伤各4入,直接经济损失近50万元。触目惊心的案例告诉我们,安全无小事,生命最宝贵,警钟要长鸣。在我们生活的校园,每一个不安全行为不仅会伤害到自己,而且可能会危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应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从身边点滴的安全小事做起,为了防止电气火灾,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
      防短路。电线短路有三种情况:接地短路,线间短路,完全短路。短路会造成火灾。
防过负荷。各种导线都有一定的负荷,当电流强度超过导线负荷时,导线温度骤增,可导致绝缘层着火,使附近可燃烧物燃烧,造成火灾。
      防接触电阻。如果接触电阻过大,在电流通过时,在接触处会引起发热,直至使电线绝缘层着火,金属导线熔断,产生火花,烧着附近可燃物,造成火灾。为避此患,必须注意:(1)凡导线与导线或导线与开关、保险装置、电器用具连接时,先要将导线的氧化层、油脂等杂质清除干净,而且连接要牢靠。(2)6—102毫米截面积的导线,应用焊接方法连接。102毫米截面以上的导线,应采用接线片连接。(3)应经常对线路连接部位进行检查,发现接点松动、发热时,要及时处理。
      电火花。电器设备产生火花或电弧,极易引发易燃易爆气体、粉尘的燃烧乃至爆炸。

网友A:
三防只要两防,电火花漏掉一个‘防’字

网友B:
安全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