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在位置模式下,指令PR10000中,10000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4-05-14):
刘工以及各位大神,你们好!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使用的松下A5的伺服驱动器,和DMC-21x3控制卡接好线。接线图如下:

当伺服驱动器设置为位置模式时,指令PR10000中,10000的单位是什么呢?

当伺服驱动器设置为速度模式时,指令PR10000中,10000的单位又是什么呢?
在PR?中,?为多少时表示向伺服驱动器发送了1个脉冲呢?

小弟第一次发帖,跪求帮忙!

楼主:
小弟在线等,求帮忙啊,困扰了我好几天了

楼主:
补充:在执行PR指令之前,我已经从硬件(跳线)和软件(MT2)上将电机配置为步进电机了

网友A:
当伺服驱动器设置为位置模式时,指令PR10000中,10000的单位是什么呢?

是控制卡发给驱动器的脉冲数

当伺服驱动器设置为速度模式时,指令PR10000中,10000的单位又是什么呢?
是驱动器应返回到控制卡的信号计数,对于AB脉冲的编码器信号格式,一个脉冲包含四个计数

在PR?中,?为多少时表示向伺服驱动器发送了1个脉冲呢?

位置模式下,1表示发送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伺服驱动器设置为位置模式时,指令PR10000中,1...

谢谢您的回复。

我的机器人系统中,包含了DMC-21x3控制卡、松下 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减速机(RV和谐波的都有)。 本来机器人有自己的控制器,但现在要用DMC-21x3控制器替换原有的,我刚接手不久。 目前将DMC-21x3控制卡接上之后,已经能够控制机器人的其中一个关节了,比如DP0;PR10000 指令已经成功让那个关节转动一定角度了,但我不知道具体转动了多少度?

我想知道当执行指令PRn时,n为多少时才能使关节转动一度?

请问刘工,您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谢谢!

网友A:
我想知道当执行指令PRn时,n为多少时才能使关节转动一度?

那您要确认驱动器参数,确认脉冲数与电机转动角度的关系;还要确认传动机构的参数,确认电机转动角度与关节转动角度的关系。

驱动器的参数应该比较好确认,照着手册操作查找就是了(主要是驱动器的手册一般比较好找)。传动机构的参数如果确定不了,也可以大致估算一下。按照一个比较安全的速度持续发脉冲,知道关节转动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好测量的角度。然后根据发送脉冲数和实际测量的角度来计算。但是这种方式收限于传动机构的精度和测量的精度,结果不好说有多大的谱。

另外,我碰到过有些减速机在设计时采用非整数比的传动比例,但是咨询时首先得到的是一个整数比的情况,例如第一次告诉我是是1:3的,我发现不对了以后,再问才说是33: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当执行指令PRn时,n为多少时才能使关节转动一...

多谢刘工这么耐心而又细致的回复!

我明白和理解您的思路了,那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B:
学习了,谢谢参考,希望有用

网友C:
在执行PR指令之前,已经从硬件(跳线)和软件(MT2)上将电机配置为步进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