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p343-1上载时怎么报不能为模块、组态连接

楼主(2014-05-14):
我公司有一设备,CPU是315-2dp,后面有6个IO模块+1个cp342-5模块+1个cp343-1,cp343-1模块现在是空着没用,我准备用电脑连接cp343-1上载程序。先建好了一个只有315-2dp和ob1的工程,设置好pc/pg为自己的电脑网卡,设置机架号为0,插槽号为3(11,2都试过),目标站点为本地,点击显示,能找到343-1的ip地址,选中ip并点击确定,然后点将站点上传到pg,可报什么、、、、通讯伙伴未响应   不能为模块、组态连接,求高手指点。

另外问一下高手们施克isd300红外光通讯器与plc连接要gsd文件吗?哪里能下载?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求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A:
cp343-1是通讯用的,你先用MPI的电缆连接CPU上传程序,然后就可以用网线在线监控程序和修改了!

我觉得有一种办法可以,没试过,你根据模块将硬件组态搞好,保存退出后回到管理器页面,打开块文件夹,调整好电脑IP、将PG/PC接口设置好,然后点在线,若不出意外,可以看见所有在线块,将在线块全部选中后复制,打开离线窗口,将刚才复制的块粘贴到你的只有OB1的程序块文件夹中。

以上未验证过,请斟酌操作,出现损失本人概不负责!!!!!!!!!!!!!!!!!!!!!!!!!!!!!!1

网友B:
主动动手,相当不错,支持下!

楼主:
对:   cp343-1是通讯用的,你先用MPI的电缆连接CPU...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老师,cp343-1不能直接上传程序和组态吗?

网友C:
cp343-1是通讯用的,你先用MPI的电缆连接CPU上传程序,然后就可以用网线在线监控程序和修改了!

网友D(2018-12-27):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我才看到这个帖子,我可以负责人的告诉您,是可以的,不知道现在对您来讲是否还起作用。

网友E(2019-06-30):
引用 网友D: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我才看到这个帖子,我可以负责人的告诉您,是可以的,不知道现在对您来讲是否还起作用。

我才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样才能上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