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系统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4-05-14):
大型机械的分系统上的照明线路,是在中央控制系统如司机室中用接触器远程控制,还是在电气房中用断路器开关更好

比如各种巨型矿山、工程机械

网友A:
你的这种工作环境照明要求连续性且不得中断,而接触器在大型电机启动瞬间有可能导致突然失电断开,因此建议直接用断路器控制为佳

网友B:
照明系统,都用断路器控制比较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