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一拖二分时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4-05-14):
变频器分时控制两个电机,上下行电机和左右行电机,变频器正转:电机上行和电机左行;变频器反转:电机下行和电机右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电机下行到位后马上另一个电机左行时出现问题,左右行电机先右行一下才开始向左走,原来用三菱的变频器没问题,换了汇川变频器后出现的,是否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正反转切换是否有时间差,该怎么设置变频器?

网友A:
这是明显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正反转的切换是有延时的就是你所说的时间差,请参看多段速控制部分!

网友B:
延时很重要,不然会出危险的

网友C:
对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设置多段速控制

网友D:
加减速时间看看吧

楼主:
我看了变频器的参数,把变频器改成自由停车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电机有单独的刹车,不用变频器制动,改成自由停车会不会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E:
1.参数方面减小停止延时。

2.利用变频器复位控制点,变频器停止时,同时接通复位。

网友F(2014-07-11):
停止不要使用减速停车,而要使用自由停车功能,在两台电机的硬件端要用硬件连锁,需要6个接触器。采用软件件双重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