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如何与多个串口设备进行通讯?

楼主(2014-05-14):
请问大牛们,如何通过PLC上的串口或网口,扩展出多个串口,与多个串口设备通讯?

网友A:
直接在总线上加就可以吧

网友B:
增加通讯模块。

RS485可以连接多个从站(Slave设备),用MODBUS TCP也可以连接多个从站(Slave设备)。

网友(2014-06-16):
一个串口就可以连接31个从站啊

网友C(2016-04-15):
要做时间片判断吧。。。。。。。。

网友D(2016-06-12):
施耐德的plc串口理论上可以拖251个Modbus从设备

网友E(2016-11-19):
隐隐约约隐隐约约隐隐约约隐隐约约隐隐约约

网友F(2017-07-20):
隐约约隐隐约约隐隐约约隐隐约约隐隐约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