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的主电路形式一般由什么组成

楼主(2014-05-14):
通用变频器的主电路是由三大部组成的,这三部份分别为整流电路、直流中间电路和逆变电路三部分以及辅助电路组成。

通用变频器

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中间滤波部分采用大电容作为滤波器,逆变部分为IGBT三项桥式逆变器,且输入为PWM波形。输出电压中含有除基波以外的其它谐波,较低次谐波通常对电动机负载影响较大,引起转矩脉动;而较高的谐波又使变频器输出电缆的漏电流增加,使电动机出力不足,因此,变频器输出的高低次谐波都必须抑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抑制谐波。

变频器

  (1) 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内阻抗

  通常电源设备的内阻抗可以器到缓冲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的无功功率的作用,内阻抗越大,谐波含量越小,这种内阻抗就是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因此选择变频器供电电源时,最好选择短路阻抗大的变压器。

  (2) 安装电抗器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串接合适的电抗器,或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为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阻抗,达到抑制目的。

  (3) 采用变压器多项运行

  通用变频器为六脉波整流器,因此产生的谐波较大。如果采用变压器多相运行,使相位角互差30°,如Y-△、△-△组合的变压器构成12脉波的效果,可减小低次谐波电流,很好的抑制了谐波。

  (4) 设置专用谐波

  设置专用滤波器用来检测变频器和相位,并产生一个与谐波电流的幅值相同且相位正好相反的电流,通到变频器中,从而可以有效的吸收谐波电流。

      欲即时了解更多变频器知识,请关注艾驰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