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Excel通讯问题

楼主(2014-05-14):
就是在力控的文本“###.##”显示Excel的数据。我用DDE只能显示Excel上一个点的数据,希望是一整列的数据顺序显示下去。

网友A:
1、建立Excel文件作为数据源。如:c:\data\kong.xls

在数据交换时必须先打开对应的excel文件(DDE服务端)

2、单元格内数据的交互,直接引用和标记名引用两种方式:

1〉、直接引用形式

访问名:行号列号(单元格),如:excel:R1C6

2〉

新建标记名,访问名选择前面配置好的访问名,本例为excel,项目名填写需要的单元格,如:R1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立Excel文件作为数据源。如:c:\data\...

谢谢你的回复。这样只能引用Excel中的一个数字吧,我希望能引用一整列数字,隔一段时间显示下一个数字。

网友B:
那就用后台组件ADO吧,连接excle,然后用脚本获取数据,比较复杂

网友C:
单元格内数据的交互,直接引用和标记名引用两种方式:

1〉、直接引用形式

访问名:行号列号(单元格),如:excel:R1C6

2〉

新建标记名,访问名选择前面配置好的访问名,本例为excel,项目名填写需要的单元格,如:R1C2

网友D(2015-07-02):
嗯,谢谢,留下记号以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