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为什么有的指令找不到、

楼主(2014-05-14):
比如那个监控某个空间的指令,是不是跟装的系统有关。。

网友A:
我猜你说的是要调用吧?你没有做关联?程序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说的是要调用吧?你没有做关联?程序不运行

不是,是我在说看到的一个指令,下面说使用这个指令要选项WORLD zone 但是不知道怎么找出来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1MjU5MTE2.html?f=4977720 密码是,联系QQ2329822507,发到你邮箱

网友C:
wordzone是要装系统的时候配置的。

网友D:
是要调用吧?你没有做关联?程序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