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Logix5000编程中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4-05-15):
RSLogix5000编程中模拟器问题,程序变得正确   但是为什么会报错,说

控制器模式错误

网友A:
你是不是把程序的配置I/O模块都配置进去了?

模拟器时不能识别的。

把你程序的i/o配置情况截图看看

楼主:
没有配置I/O模块  只是使用的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