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三菱PLC通信异常

楼主(2014-05-15):
硬件配置:2台FX1NPLC,2个FX2NC-485ADP(检测通信模块是好的,先已更换新品)

传输距离:70米

传输方式:三菱N:N网络

通信参数:主从站设置都正确

故障现象:通信不连贯时有时无

这是一台用了2年多的设备,出现这种故障后检查通信连接线与通信模块没有问题,通信模块现已更换。如果主站PLC只写通信设置和测试程序有可正常通信。将整个主程序写进去后就不能正常通信(通信设置一样)。将主站PLC更换并将原程序写入后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能正常使用10几天后又出现相同故障。先后已更换2次PLC还是相同效果。跪请各位大侠给小弟出点建议。另外是否要在PLC电源前加装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网友A:
在PLC电源前加装滤波器是有必要的

网友B:
FX2NC-485ADP本身不带内部光电隔离(PLC的串口通讯模块均不带隔离的),如果通信线有强干扰可以直接干扰到CPU,后果你自己分析

楼主:
那就是要换通信线?

网友C:
应该是干扰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干扰问题了。

同意

网友E:
可以考虑换条抗干扰力强的通信线

网友F(2014-06-14):
是不是PLC的XY点串入高电压至PLC损坏,如是通信线干扰,坏的应是通讯接口板,不是PLC。N:N网络不是要用到XY吗????

网友G:
解决了吗?????????????

网友H:
试试这个隔离器,我用过还行

网友I(2018-09-12):
东西不错啊,还是值得学习学习的

网友J:
D8411帧间时间加大,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