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D3系列驱动器

楼主(2014-05-15):
SD3 是一款通用型的步进驱动器。SD3 可以通过高端PLC 或者BergerLahr 运动控制器 TLM2 来预设参考值和实现监控。结构紧凑和高性能的驱动系统集成了Berger lahr VRDM3 三相步进电机。

特征

紧凑

它紧凑的外形(H x W x D: 145 mm x 72 mm x 140 mm) 要求SD3 驱动器只需要占用

开关柜很小的空间。

简单

简单的接线和参数设定使调试更加容易,迅速,也可不用调试软件。

SD328 能够很容易地通过现场总线和BLCT 调试软件连接HMI。

灵活

SD3 有两种功率等级:2.5 A and 6.8 A 取决于驱动器的型号。

SD3 包含以下的组件:

•带光电隔离的5 V 和24 V 信号输入端,仅限制于SD3 26

•一个 RS422 脉冲方向接口或A/B 编码器接口(SD3 28)

•一个现场总线接口,仅限于SD3 28 •:CANopen and Modbus (SD3 28A) or

Profibus(SD3 28B)

•模拟量输入 + /-10 V (SD3 28)

•单相115 V 和230 V 两种电源提供

•集成滤波器

旋转监控和制动单元作为可选件。

应用

SD3 具有很好的同步特性,例如:激光喷绘和扫描,它具有不可替代性。

由于它的低速大转矩,步进电机驱动器更适用短距离的位置运动。

此外,它还具有静态大转矩输出的优点,所以更适合于具有指定任务的抓取应用。

网友A(2015-04-02):
求资料和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