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PLC PRA010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5-15):
施耐德PLC PRA0100通讯问题,如何能使PRA0100通过网线和PC机连通,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连上网线,ping PRA0100的mac地址就ping不通,具体需要怎么设置(网线现用的直通),或者能有PRA0100的详细资料也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4-08-11):
PRA都有初始IP地址,第一位是84,后面看pra ETH mac ADDRESS 最后三位,它是16进制的,然后把电脑IP改成相应网段的,应该就能连上了

楼主(2015-10-23):
才看到,谢谢你,正如你所说

引用 网友A:
PRA都有初始IP地址,第一位是84,后面看pra E...